这个哪里错误 我是新手

楼主(2009-09-0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reset:in std_logic;
   ce,load,dir: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ount: in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ounter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count<="0000";
      else 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if load='1' then
           count<=din;
       else
           if ce='1' then
          if dir='1' then
          count<=count+1;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语法编译的时候说ERROR:HDLParsers:164 - "E:/example/fpga/counter/counter.vhd" Line 58. parse error, unexpected PROCESS, expecting IF
怎么回事 请高手解决

网友:
add end if before end process.

网友:
呵呵,没见过这样用IF语句的,IF 语句里面不应该再含有IF 语句。。。

网友:
楼上的,IF的嵌套貌似可以吧。
原则上是不超过三个,不然影响可读性和代码质量。

网友:
貌似5个if,4个endif
不够数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