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T硬件实现中对乘法器设计

楼主(2009-09-01):
请教FFT方面的达人,FFT的旋转因子实部和虚部都是浮点小数,那么怎么用硬件实现和输入整数的乘法运算了?乘法的结果又怎么进行截断以保证输出与输入数据位数相同的了?

网友(2011-05-11):
可以先用matlab进行定点仿真,所谓的定点仿真是指将浮点定点化了之后再进行计算,看得到的结果与浮点运算得到的差别。用硬件实现的时候把浮点二进制化,去掉小数点就可以看成是整数(定点)了,做乘法计算的时候要考虑截断。例如(4.3125)10=(100.0101)2,对应定点中的(1000101)2=69.

网友:
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