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有负载电容和无无负载电容??

楼主(2009-09-01):
请问LDO有负载电容和无无负载电容在应用上各有什么优劣?

请高人指导!!

网友A:
一般LDO要用负载电容的ESR零点补偿,才能稳定。
但如果设计的牛X ,可以不用负载电容就可以稳定,但加适当ESR的负载电容,LDO会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LDO要用负载电容的ESR零点补偿,才能稳定。但如果设计的牛X ,可以不用负载电容就可以稳定,但加适当ESR的负载电容,LDO会更稳定。

27
----------------------------------------
以我的设计经验也是这样,
大电容负载需要ESR电阻,
请问ESR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
ESR多大,要根据你的环路设计来做,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ESR主要用来做补偿)

当然现在很多设计输出都采用陶瓷电容,ESR很小,不需要用ESR来补偿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27 ---------------------------------------- 以我的设计经验也是这样,大电容负载需要ESR电阻,请问ESR电阻一般多大?

一般的X7R的陶瓷电容1uf 的ESR大概几mO到几十mO

1uf 钽电容 大概几十到一两百mO左右

4.7uf电解质大概在欧姆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X7R的陶瓷电容1uf 的ESR大概几mO到几十mO 1uf 钽电容 大概几十到一两百mO左右 4.7uf电解质大概在欧姆级别

27

--------------------------------------

网友:
要是有理想的工艺就好了,即可以有想要多少F的电容,同时又可以得到想要的多少欧姆电阻。

网友:
稳定性只是一个基本方面,有的LDO不需要也可以稳定
最重要的是瞬态响应,在负载瞬间变化很大时,LDO的响应速度有限,这就要要输出电容提高负载瞬间变化所需的电流,如果没有电容或者电容小或esr比较大,LDO的输出电压会被拉低或抬高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受用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瞬态响应

网友(2009-11-25):
确实,有off-chip和chipless两种ldo都可以稳定啊,主要是off-chip的瞬态特性好,过冲小

网友(2010-03-16):
8楼的说法正确

网友:
无负载电容LDO就是 capfree or capless LDO,一般用于SOC设计,或者少量的单片设计。优点就是很少或没有外围器件,缺点时补偿和瞬态响应超级难做。

有负载电容LDO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LDO,优缺点和上面相反。

capless LDO是发展的方向,最近有大量的文章来论述,任重而道远。

网友(2010-09-16):
Laerning so much at this topic ,TKS !!!

网友(2012-11-20):
LDO可以带负载电容,也可以不带。我设计过一个,CAP LESS 可以稳定工作,带10uF电容或更大也可以。但带100nF的电容,相位裕度就不够了。计算了零极点,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2017-12-19):
有off-chip和chipless两种ldo都可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