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结构可使时钟信号延迟特定的时间?

楼主(2009-09-01):
项目需要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结构,可以使占空比为50%的方波延迟特定的时间t?
电路要很简单,用模拟的方式可以实现吗?有没有做过的?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需要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结构,可以使占空比为50%的方波延迟特定的时间t?电路要很简单,用模拟的方式可以实现吗?有没有做过的? 先谢了!

用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加个传输门吧!

网友A:
呵,感觉楼主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细节: 比如这个特定延时t的量级以及要求的精度范围. 需求不同,所能提供的方案自然不同.如果是一般的应用,可以考虑用非对称的current source和current sink分级对cap充电,从而实现对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 这个当然精度有限,而且一般us以下的需求比较合适.至于更长时间或更高精度的需求,还请各位抛抛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感觉楼主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细节: 比如这个特定延时t的量级以及要求的精度范围. 需求不同,所能提供的方案自然不同.如果是一般的应用,可以考虑用非对称的current source和current sink分级对cap充电,从而实现对上升沿 ...

想设计一个电路,让占空比为0.5的1MHz方波信号通过后波形基本不变,但产生90度的相移,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那一种,

网友:
模拟方式实现应该不太容易,因为可实现延时的因素电阻,电容都是不可控量

网友:
我想用DELAY ,INV 和RS触发做,不知道行不行
RS触发上下两路接不同数量的DELAY串INV,可能会有延时效果吧

网友:
延迟锁相环

网友(2010-07-06):
用锁相环延迟的时间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吧?

网友:
采用延时的方法精度绝对很差,如果你想要很好的90°相移;
采用dll;

网友:
应该要用DLL的,很合适用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