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信号处理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01):
我现在使用的是c6416开发板,开发板上除了dsp还集成了fpga和100MHz的ADC,ADC通过fpga与dsp通信,现在想对采集来的信号进行平均,对于只进行采集的源代码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商家给的,但是进行平均的程序就调不通,我觉得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我想在EDMA中另开辟一个event存放临时数据,再将其值赋给另一个event相加做平均,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控制那个寄存器,现在编的代码如下:
for(j=0;j<N;j++)
{
      for(i=0;i<0x100000;i++)
     {

*(Uint32 *) MY_EVENT_DST    =  (0x90000000 + i * 0x800);
*(Uint32 *)MY_EVENT1_DST +=  *(Uint32 *)MY_EVENT_DST;
     }
}
for(i=0;i<0x400000;i++)
{
*(Uint32 *) (MY_EVENT1_DST+i) = *(Uint32 *) (MY_EVENT1_DST+i)/N;
}
其中N是平均次数。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很着急啊~~

网友:
定义一个很大的数,一直累加,然后除以个数,最蠢的办法不可行?
因为是平均阿,那第一个数和最后一个数一直都得保留着了,比较麻烦
顺便问下,你的开发板现在买的话得多少钱

网友:
我没太看到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用event来触发edma来进行传输?那流程应该是event触发edma hwi,然后进入此硬件中断的ISR,然后做平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