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ADC reference buffer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目前常用的ADC中reference buffer都有哪些结构啊
有没有关于buffer设计的资料啊
常听说reference buffer不用完全建立或者要求不如ADC中的其他运放要求高,那么该如何计算这些指标呢,有什么比较基本的资料吗?
谢谢大家

网友:
Depends on what spec. your ADC needs to reach!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级的问题,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需求都list出来,然后再选择运放。

网友:
internal buffer or external buffer , Both of them are different structure. depend on what you need.

网友:
:lol :lol :lol :lol

网友:
IC好难哦 我是初学者//

网友:
真的不知怎么选择~~~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的ADC用的是哪种结构的?

网友(2010-05-07):
看你要求喽~

网友(2011-11-03):
帮顶一个
reference buffer最近才关注这个问题,发现好难,资料也比较少

网友(2014-06-24):
这东西真不好调

网友(2016-06-24):
我用的产生ref 电压的 后面接了6个ADC,芯片好烫,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看你的具体要求,先放一个理想的电压源仿真,然后加输出阻抗看看有什么影响。
一般要求的话就是一个LDO 然后多加些电容保证reference voltage 波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