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输出波形,在零电压附近怎么向上或向下弯曲呢?

楼主(2009-09-01):
采样保持电路,输出波形在零电压附近怎么不归零。分别向上,向下弯曲,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就是cap在sample时候,opamp的outp/outn应该short起来,回到共模附近
你现在的differential output 没有回到0可能是 你没有在outp/otun加short的transistor或者太弱

网友:
As 3F said!! 发生原因其实还有很多
具体解决方式就是把sw,op搞好

楼主:
也许,是在采样的时候。输出接短接的时候,开关没有做好啊。我用的是CMOS开关。可是宽长比太大了。信噪比下降很严重。

网友:
你没有用boostrap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