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数组初始化

楼主(2009-09-02):
type abc is array (0 to 100)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oveyou: abc;

请问大侠,信号loveyou初始化该怎么写?

网友:
:=[.........................],是这样吗

网友:
if reset ='1' then
   loveyou<=(others=>(others=>'0'));   -- initial value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xxxxxxxx
end if;

or

if reset ='1' then
loop_init:
for i in 1 to 100 loop
   loveyou(i)<="00000000";   -- initial value : 0
end loop;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xxxxxxxx
end if;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简法写法,我写起来一 长串

网友(2012-07-08):
不知道怎么在定义这个数组的同时赋一个初值,而不是另外的初始化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信号和变量好像都不能定义时就赋初值的,不被综合!还是要另外加初始化赋值!嘿嘿~
    The initial value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so be car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