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9使用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9-02):
在安装板上的hspice2009.03 sp1版本后,运行系统自带的stateye_ex1.sp程序,弹出如下图所示,提示;hspicerf不支持windows,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个人非常想用hspice2009最新的stateye功能。

网友:
2009没装呢

网友:
可能是License中的Feature不完整。

楼主:
我感觉也是license的feature不完整,用的和2008一样的feature。

网友(2009-11-09):
这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license,如果HOSTID没有,工具内的awave不能启动。windows版的,MAC地址改成和我一样就可以了。另外,说明一下,hspicewin的FEATURE最好放在第一个,如果放在后面,部分机器不能正常启动。
#Hspice_C-2009.03-SP1
FEATURE hspicewin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9DEA7E3B7911604FB425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71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hspice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FDBA6E0B2BD007AA590A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33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avanwaveswin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9D1AFE7B8C59BE31597C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56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etawaveswin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CD8AFEFB63679ECDDF1A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73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avanwaves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3DDACE2BA6EB9A242597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68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etawaves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7D6AFE2BE8DF1BDE3DA7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8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hspicerf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5D8A9EFBBE03A4403F35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73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hspiceva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ED8A5E1B111B1552E3A9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94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vlsi2000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5D1A9E3BB303C5DAB25F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76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vlsi500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8D1A5E6BADBE6F670F39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92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hsptest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2DCA1ECBAB01D3A4A3E5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92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gemini_hspice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CD0A0EEBE08BF29E23AE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29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cdsaawaves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7D1A8E9B750F67FEA08D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01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psf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5DAA2E3BAFD38F533F55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19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sda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D2A8E9B765C97B3C315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8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cosmos_scope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CD1A8E0B35BECE4D50E3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241d982917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
        ISSUED=11-jul-2001 ck=191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网友:
不知道,还在2004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problem!

网友(2013-12-10):
楼主重新试着装一下licens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