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8.0安装不成功?

楼主(2009-09-02):
RT!
基本上是全过程安装了,应该没丢步骤啊,重复安装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总会弹出下面图片中的错误,
希望成功安装的兄弟们,帮分析分析原因啊
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我之前一直使用7.0,安装8.0的时候,也没卸载7.0,不会是这样个原因吧?

网友(2010-01-07):
我也是同样的原因,希望各位安装过8.0的明示一下,破解文件为啥都不能用呢。?

网友(2010-03-19):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同问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2011-08-30):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卸载干净后重新装就OK了

网友(2015-07-22):
我直接那里跳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