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的曲率补偿

楼主(2009-09-02):
bandgap设计中

Vbe=Vg0  +   (Vbe0-Vg0)*T/T0  +  (r-1)*VT*ln(T/T0)

其中Vgo=1.205V(帯隙电压),假设集电极的温度系数为1,
那么这时候r应该怎么得到。

小弟想做个曲率补偿的bandgap,仿真一下。不知道model库里面有没有r的值,或者有没有办法得出r的值。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小弟在线等答案!

网友:
不用管理论值,只要产生了含有lnT的项,慢慢调电阻值改变其系数就可以了。

楼主:
小弟调了快一天了
还是不行
这个实在难调啊………………

网友:
往1.256调,调的时候看温度曲线的变化,应该很快就会调出来的

网友:
个人经验,先大致照一阶的关系得出电阻大小,然后选个电阻变化范围直接就dc sweep

楼主:
做曲率补偿
得出来的曲线应该是近乎一条直线的吧
小弟调了一天 都是向下的抛物线状,而且温度系数挺大的,有35ppm/摄氏度

郁闷
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好补偿

网友:
你可以先不去管二阶的,把一阶的调出来,然后固定一阶的电阻值,再去动跟二阶有关的电阻值啊,
做个DC扫描应该很快的

楼主:
哎……
无论小弟怎么调,最好的情况就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状,温度系数30ppm/摄氏度

不知给为做的时候,仿真怎么弄才能把温度调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无论小弟怎么调,最好的情况就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状,温度系数30ppm/摄氏度不知给为做的时候,仿真怎么弄才能把温度调低啊!!!

已经加上补偿了吗?如果只是一阶补偿,30ppm应该算正常吧

曲线向上还是向下决定于你的正负温度系数的二阶倒数的大小,向下的话,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的二阶倒数比较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提点
昨天小弟调出来了,得出一条近正弦状的曲线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是理想电阻,而且需要把阻值精确到十位数 (比如说刚好要调到15.43k,不多也不能少)
这样的话 是不是实际中就没办法做出来???

网友:
你那样的电阻值肯定不具有可制造性,一般电阻的变化范围在10%左右,做完补偿后好像还需要对电阻的变化范围扫描一下。如果你最后要用激光修正就可以稍微设计的精确点

楼主:
10%啊
对于补偿这种很精密的要求

10%的变化 电压曲线肯定偏很远去了……

网友(2010-09-27):
曲率补偿

网友:
高阶补偿是个技术活....实际的工程中一般不做高阶补偿...仅适用于高校研究...

网友:
check your PDK doc.

网友(2015-11-14):
回复 楼主:

开口方向是根据正温度,还是负温度主导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