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的仿真图能够转成excel格式的吗

楼主(2009-09-02):
RT,我想要在windows下的orange软件来处理数据,怎么将cadence中的图像倒成
excel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后缀名是什么?发过paper的大大应该知道,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仿真的数据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在线等啊

网友:
一种方法,就是把数据保存下来, 然后导入excel, 自己绘图

保存数据,可以用calculator里面的,print吧,我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