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tch的使用,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9-09-03):
我是刚入职场的新手,在公司做fpga设计的工作;

目前在做一家公司的代码集成工作,可是他们的代码是面向asic的,里面有很多的latch,时序仿真很多信号都是红色的,我把时钟频率降到很低都不行;

我用ff换掉之后,功能好像有不对了,请问那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啊? latch必须要换掉吗?

他们的代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

网友:
做ASIC的也不建议用latch,这个从10年前就是这样的。
latch的功能是半个寄存器,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寄存器替换。
latch在FPGA里也是可以综合的,只是有warning

网友:
时序的约束看看是不是合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
SETUP HOLD 时序兼容,才可以直接代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没加时序约束,对系统时钟加了 10m的约束都不能通过!

这个latch是存在于一个clock_gate中的,这个gate是有一个或门,接着一个latch,接着又是一个与门生成的,我直接去掉latch后,功能仿真都有一点不一样了,
用ff代替latch,功能仿真倒是对的,但是时序还是不对!

主要是gate中的与门的存在让时序变的很差!

好郁闷啊!

网友(2010-05-24):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没加时序约束,对系统时钟加了 10m的约束都不能通过!

这个latch是存在于一个clock_gate中的,这个gate是有一个或门,接着一个latch,接着又是一个与门生成的,我直接去掉latch后,功能仿真都有 ...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clock gating时去毛刺用的吧

网友:
这是一个门控时钟单元,你得看懂这个门控单元的控制才行,或者可以把这个单元直接去掉再进行仿真。门控时钟单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控制时钟,从而减少功耗产生

网友:
latch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看来是gated clock的latch,fixgatedclock可以不?
另外你说仿真是指哪个阶段的?RTL的?不会吧?RTL就有unknow,你麻烦大了!

网友:
我是刚入职场的新手,在公司做fpga设计的工作;

目前在做一家公司的代码集成工作,可是他们的代码是面向asic的,里面有很多的latch,时序仿真很多信号都是红色的,我把时钟频率降到很低都不行;

我用ff换掉之 ...
引用 网友A:

You CANT replace the latchs by the FFs, because Latch is level sensitive and FF is edge sensitive even they both need a clock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