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delta ADC 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做了一个二阶的Sigma-Delta ADC,用matlab仿真的时候有100多个dB的SNR,但是在底层电路下面用cadence仿真的时候只有50dB的SNR,我的电路完全是按照matalb的参数设计的,考虑了开关噪声,运放噪声和1/f噪声后应该还有80dB的SNR,但是仿真就是只有50dB的SNR,是不是我的仿真方法有问题?我仿真的时间步长为500u,对输出数据做16384个点的dft分析,请问这样做合适吗?

网友:
use window FFT.  Cosine2 or blackman

楼主:
我一般用的是hammming窗或者矩形窗,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输出加hanning窗,做fft
仿真了几个周期?截去了哪一段?

网友:
想知道你的simulink里的noise的随机种子数seed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seed的话,跟没加noise没什么区别,建议你看看!

网友:
你把你的fft 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可能电路搭出来的跟simulink 就是不一样呢
在transient sim, fft 看到的只有quantization noise.

楼主:
在Cadence 的calculate里面只能做DFT,好象没有FFT的选则,两者应该是一样的啊.我的信号是40K的,采样时钟2.5M,我一共仿了500us,也就是20个周期,我做DFT的时间是从0-500us,也就是整个瞬态仿真的时间,用的点数是2^14,也就是16384点,这样的应该够了吧,但是出来的SNR太小了,只有50几个dB.图中是我的DFT结果.

网友:
看结果 DFT 图还是对的

网友(2012-07-11):
为什么那么小呢,同问

网友(2014-01-15):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用Cadence的 calculator对输出码流进行的dft变化 结果怎么是连续的频谱呀?我做出来都是间断的频谱呀?望解释下.....from sigma delta ADC 小白

网友B(2016-04-29):
现在我都还不知道用simulink 怎么做。。。

网友(2020-03-26):
值那么小, something wrong ~!!

网友(2021-09-02):
大哥们有没有学sigmadelta的交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都还不知道用simulink 怎么做。。。

我现在不知道simulink怎么映射到电路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都还不知道用simulink 怎么做。。。

我会绘制simulink,不会将simulink用电路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