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TAG调试MPC8377E

楼主(2009-09-03):
不知哪位大虾用过MPC8377E,我在调试时出现了一个现象:用仿真器通过JTAG口连接目标板时怎么也连接不上。目标板上JTAG口的接法和MPC8377E RDB开发板一致。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也买了一块freescale的8377板子,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并口线太长,导致信号受干扰?

是不是并口线太长,导致信号受干扰?

楼主:
我们用的是USBTAP ,线是他们自带的。而且我们可以用这个仿真器连接8377开发板。

网友:
硬件有坑,和配置有关。

楼主:
配置和它的要求一致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8377与PC机共地了没有?用个串口来互相共地应该可以吧

网友(2009-11-27):
是板子上的jtag限流电阻太小了,可能你的是33欧,换成1k的估计就可以了。
顺便问一句,你的开发板从哪里买的?多少钱?

楼主(2010-04-19):
问题最后发现是接插件的PCB封装不一样,改了就好了。

楼主:
是板子上的jtag限流电阻太小了,可能你的是33欧,换成1k的估计就可以了。
顺便问一句,你的开发板从哪里买的?多少钱?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是从FREESCALE买的,5.6K好像是

网友(2010-06-03):
大家都是有钱人啊,这么快可玩上高级玩意了,对了,若是能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就爽了!

网友(2014-03-04):
回复 楼主:

    想向楼主请教8377的一些问题,口否留下qq?

网友(2014-04-29):
有谁调试过 MPC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