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一个IPCORE

楼主(2009-09-03):
如果想仿真一个IPCORE 比如FFT  过程是怎样的  新手 请大家指教 跪求

网友:
直接建立一个顶层文件,条用此IPcore即可吧?

楼主:
不行 我就这样弄得

网友:
输入激励,检查输出

网友:
好的IP都提供完备的仿真平台,否则怎么卖啊?
如果没有,那么你被骗了!

网友:
should provide test enviroment

网友(2009-12-30):
调用FFT的IP核,添加外部虚拟存储器ROM或RAM,利用MATLAB仿真的数据读入ROM中
入ROM中,对应好端口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主肯定不是买的,就是下了玩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