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滤波器的群时延对接收机整体性能的影响?

楼主(2009-09-03):
滤波器的群时延不为常数的话,就会引起信号的失真,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接收机中的滤波器电路, 面临滤波器类型选择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滤波器类型会导致不同的群时延,会引起不同程度信号的失
真.

我关心的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群时延变化多少时,输出信号会引
起多大程度的失真(这个失真是不是可以转化为信噪比来描述?)

我们已有输出信噪比的指标要求,我想通过这个要求来定义滤波器的群时延
指标, 曾搭建ADS进行系统仿真,但仿不出来.原因是:我本来想用输入信号
减去输出信号得到失真,但是由于这两个信号之间存在时延,无法直接相减,
所以还是没有仿出来.

我查了不少书,未找到有关此方面内容的介绍,真心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的理解是,群延时的大小对接收机性能影响并不大,是群延时的波动,会造成信号的混叠,从而导致失真。
一般的解决办法是给滤波器加上延迟均衡器,这样群延时曲线会比较平。

网友(2010-04-13):
影响不大

网友(2010-08-11):
个人认为,要尽量做到,等延迟,否则接收机收到的时钟信号一定会有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