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用encounter导入 netlist文件,和一些lef后。

pad被自动排在四周。

请问encounter是如何知道pad信息的,是lef文件中指定那些cell是PAD的吗?

网友:
你的netlist中应该例化了pad的,而lef提供了pad的pin信息。

楼主:
我用到一个USB1.1 OTG PHY,有一个LEF文件,如何从里面看到是否包含有PAD?

在LEF文件中它定义为CLASS PAD,但是同事从GDS中看到它实际上是不包含PAD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哦?

是否它定义的CLASS不对?

我看其他IO PAD的LEF文件中PAD都定义为CLASS PAD的。

网友:
I have the same question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读取PAD文件,得到PAD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