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

楼主(2009-09-03):
请问大家,附图里面前面是一个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PGA)
后面接上一个R-C滤波,请问R-C滤波器会影响PGA的效能吗?

设计OP时,需要考虑R-C滤波器的效应吗?(因为C通常很大,OPslew rate会不会被拖垮?

PGA + RC

PGA + RC

网友A:
适当的设置R的值,C的影响会很小,因为电阻负反馈运放的闭环输出电阻很小,大概为Rf/(1+A*F),根据等效原理,C对运放的影响近似位:C*Rout/(Rout+R),R是你的串接电阻。

网友:
后面的RC貌似是等效成一个R+2C的低通滤波啊?怎么接着这个样子啊?LZ能把相关文章告诉我啊,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R很小,是会影响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设置R的值,C的影响会很小,因为电阻负反馈运放的闭环输出电阻很小,大概为Rf/(1+A*F),根据等效原理,C对运放的影响近似位:C*Rout/(Rout+R),R是你的串接电阻。

pga 负反馈rout确实如上所说,很小,几十ohms左右,但是c对运放的近似影响怎么推出来的?会不会影响稳定性,或者去掉R,会不会影响稳定性。
另外问一下,如果运放的输入端即输入电阻与栅极之间接到地电阻会不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
如果R足够大形成零极对 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