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tramax &ATPG

楼主(2009-09-03):
麻烦哪个高手指点一下,Tetramax的环境变量怎么设啊,谢谢!!!

网友(2010-03-24):
want to know also

网友:
看看user guide不久知道了

网友(2010-06-26):
回复 网友A:

i don't know ....

网友:
需要设置环境变量吗?

网友:
应该不会太难....跟设定1icense差不多吧

网友(2011-03-04):
when run tmax32 command error comes synopsys enviornment variable not set...please help me

网友:
跟别的工具那样吧

网友:
是不是SYNOPSYS_TMAX这个变量没有设置啊?直接指向tmax的安装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