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端新手上路,请教问题1

楼主(2009-09-04):
后端新手上路,n多问题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
我使用的是Encounter,在Design Import中:

1. Netlist选项中:ILM Files是什么文件?

2. Physical Libraries选项中:OA Reference Libraries是什么库?

3. Timing Libraries选项中:Max/Min Timing Libraries是添加SC/Memory/Macro相关的Lib吧?

4. TimingLibraries选项中:CommonTiming Libraries添加哪些库?

5. TimingLibraries选项中:Stamp ModelDefinitions/Data是指定什么的呢?

6. TimingLibraries选项中:Buffer/Delay/InvName在这里指定了做什么用的呢?

7. Timing选项中:添加了SDC file,但好像后面会用到ctstch文件来做CTS,那这个SDC file是做什么用的呢?

8. Power选项中:如果chip中有Core1.8V VDD/GND,还有3.3V VDD/GND,在那里怎么填写呢?

网友:
1. ILM:interface logic model;
2. OA:OpenAccess database;
3. 对,你所用到的IP及std cell 等的 max/min timing library(.lib/.db)
   Max Timing Libraries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timing libraries containing worst-case conditions for setup-time analysis.
  Min Timing Libraries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timing libraries containing best-case conditions for hold-time analysis.

4. Common Timing Libraries: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libraries common to both the Min Timing Libraries and the Max Timing Libraries, which areused in both setup and hold analysis.

5.  在Hierarchical 中有用到;
6. 这个应该是CTS/IPO中的,CTS/IPO中需要的专用的buf/delay/inv cell;
7. 指Timing Constraint File,一般来说CTS前和CTS后用的sdc file内容有差异;
8. 好像需要填两组VDD/VSS哈。以前都是在global connection中直接设置的。

我有一个Encounter的Menu reference,这些讲的比较详细。如果需要给我消息。我原本上传了,但是压缩后文件还是太大,传不上去。

楼主:
你好,谢谢哦,我给你发消息了。

大家有知道的,能帮我解答下吗:)

谢谢大家啊。

网友:
二楼回答的不错

网友:
如果有LEF,是否需要用milkyway生成reference lib

网友:
发错帖子了。sorry

网友:
二楼回答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