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的仿真总出问题

楼主(2009-09-04):
spectre仿真后,总会报错说: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 2: xSPICE Readerfailure; see SPICE reader log file: ''input.spplog''

由于刚开始学spectre,所以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解决,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看看他提示的log文件怎么说,网表有问题?

网友:
你问的太简单了,把整个output.log贴出来。

网友:
应该是网表读入的时候报错,需要分析LOG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刚刚找到错了,是set up model library过程中,一个section值设置错了。最后把那个library file disable掉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