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9-04):
我最近自己搭了个BUCK DCDC电路来仿真,输出电流是 1A 左右工艺是 TSMC .35工艺

反相器级联驱动功率MOS管(功率管集成的)的号时候,级联几级比较合适:
3级吗?
逐级增大的话,那增大的幅度,就是前后相连两级的增大幅度,
有些什么要点和注意的东西吗?
O(∩_∩)O谢谢

网友:
mosfet输入电容问题,你有设计level shift driver吗?或你的driver的驱动能力够吗?

楼主:
那如果是 1A 的负载电流,它所要求的驱动能力大概要多大,也就是说那 反相器的W/L 大概设计为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自己搭了个BUCK DCDC电路来仿真,输出电流是 0.5A 左右工艺是 TSMC .35工艺 BUCK中 外用的两个开关用的是库里用模拟HDL写的理想开关,而电路中的其他一些模块,像比较器,运放等等 都是用具体的晶体管搭 ...

我个人认为你的W/L比例是对的,因为这一方面取决你的Rds(ON),这应该是由市场来给你一些建议和要求。从你的所描述的问题来看,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
1.Driver电路的驱动能力是否和Switch匹配,如果Driver驱动能力不足,系统可能会震荡。
2.Current sensing电路由于扰动引起的误判,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一些,只有看了你的电路架构才能给你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 1A 的负载电流,它所要求的驱动能力大概要多大,也就是说那 反相器的W/L 大概设计为多少比较合适?

1。driver取多大的w/l,取决于driver子电路的系统参数,即接上你的功率mosfet后的td,tr,tf,这些参数又由buck的系统指标开关损耗(或效率)大小决定。
2。driver的系统参数td,tr,tf与温度,电源电压,工艺角corner,负载(即功率mosfet的输入电容)有关
因此需要通过spice仿真来确定,一般要找到worst case下的td,tr,tf
3。你是搞系统设计还是子电路设计?如果是子电路设计者,td,tr,tf应该有系统设计者告诉你;如果是搞系统设计的,去看书,TI的应用手册不错。

•

slup169_MOSFET DRIV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river取多大的w/l,取决于driver子电路的系统参数,即接上你的功率mosfet后的td,tr,tf,这些参数又由buck的系统指标开关损耗(或效率)大小决定。 2。driver的系统参数td,tr,tf与温度,电源电压,工艺角corne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9-10-05):
引用 网友A:
1。driver取多大的w/l,取决于driver子电路的系统参数,即接上你的功率mosfet后的td,tr,tf,这些参数又由buck的系统指标开关损耗(或效率)大小决定。 2。driver的系统参数td,tr,tf与温度,电源电压,工艺角corne ...

学习学习,看看!!谢谢自找苦吃YNHE,共享

网友:
自找苦吃,厉害

网友:
我也想学rf gate driving

网友:
找苦吃找苦吃

网友:
直接用inverter驱动的话,driver的PFET和NFET的shoot-through电流太大,特别对高频的应用. 一般要加点deadtime

网友(2010-04-05):
干吗要用这法

网友:
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2010-07-06):
旁观一下

网友:
反相器驱动晶体管,呵呵。

网友(2010-08-22):
看来只能靠回帖来赚取下载的资本了,有点可悲啊

网友:
这个主题开的好,可惜这边高手太少

网友(2018-12-19):
回复 楼主:

   5~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