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同步化设计中的沿问题

楼主(2009-09-04):
系统设计中一般都要求同步设计,就是由一个时钟来同步控制数据的改变,最好不要用多个时钟,但如果在系统中分别取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触发,这样对系统的稳定性有没有影响,高手能不能说明下,好像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

网友:
当然有影响了
建议最好不要用双沿
否则功能对了,到后期的STA时序分析就会遇到麻烦了,还要人工去设置一些假路径等等,会多出不少工作

网友:
什么地方需要这么奇怪的用法?

网友:
如果时序正确,用当然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不是不得已,还是用同一个沿的好。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这样很容易受到时钟抖动的影响,除非专用的寄存器

楼主:

前几天查了些资料,zhyeah说的很有道理,时序分析上有难度,可能对系统的稳定也有不少的影响,有点类似于异步时钟了,不知谁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下

网友:
去google snug的一片DDR的STA分析
这儿说得很清楚

并且,如果双边沿的话,一些工艺库的cell是不太稳定的
时序分析时与外部芯片交互很难做

网友:
上面的几位仁兄说的都很正确!
在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用双沿!

网友:
一般只用一个沿,不然时序很麻烦的啊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楼主是指一个DFF既是上升沿又是下降沿?
这样的DFF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可商用的。

还是指一个design里面,一些DFF是上升沿,另一些是下降沿?
其实当系统大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想清楚了对系统的稳定是没有影响的,
只是一般都要求50%占空比的clock。
STA也还算不复杂,
另外串scan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但只要能避免就避免吧,
犯不着自找麻烦

网友(2009-10-16):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肯定赛,如果是半定制电路,避免如此使用,要不然时钟设计复杂

网友:
占空比的问题,还有综合工具的问题,用2个沿还不如用2倍频率的同一个沿

楼主(2010-11-30):
之前发的帖子,现在回头看看,再顶一下
随着见识的增多,实际的工程中,使用双沿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ASIC中,但是在FPGA中是有点麻烦,不单是稳定的问题,一旦使用双沿会使时序约束复杂,而且工具会自动将约束的系统时间降为一半,这意味着布线是按你本来约束频率的两倍来进行的,增加了布线难度和时序收敛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