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关于电压模式BUCK DCDC 问题

楼主(2009-09-04):
我是IC初学者,很多东西都不晓得,现在真心求教ING...

在电压模式的BUCK电路设计中,对于误差放大器(用于比较放大Vref与Vfb的误差信号)的静态工作点的设计,
具体有些什么要求的么?这个静态工作点(主要是静态工作点输出电压的要求)与PWM中的锯齿波电压有些什么关联的么?怎么样设计比较好?

对于负载电流为1A 的大功率集成MOS开关,如果想把其驱动电路设计成集成的,那么,驱动电路中的MOS 反相器的 W/L 应该怎么样设计?设计成多少才能达到良好的功率开关驱动能力?具体有些什么原则的?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小弟不甚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做IC电路设计还是PCB版设计的呢,如果是IC方面的,希望能够有机会讨论,我是做这方面的工艺开发,大电流的DC/DC比较多的要注意衬底隔离问题,如果是高频开关的化,要更多注意gate电容问题。基本上就是动态特性如di/dt,dv/dt问题引起的动态latch up。

网友B:
已在另一个帖子里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在另一个帖子里给你回复

网友C:
因為你的問題有點多, 所以我針對OP的部份回答

主要設計之初,

1.op的gain
要先了解客戶對輸出resoultion的要求, 如果是希望準確度是10%, 那就是op gain要>10倍

輸出電壓如果是12.5V, IC內部參考電位如果是1.25V, 那就是要在乘10倍, 所以總共需要100倍=40dB

所以OP gain>40db, 這樣就可以估出最小的op gain了, 當然op gain是越大越好, 但是越大越難補償, 所以適當的gain比較容易設計補償

2. 輸入端的操作範圍, 與輸出端的操作範圍

FB的電壓希望是多少, 如果是一般就是1.25V附近, 如果是LED應用就大約是0.2V, 然後輸出如果是voltage mode, 就看slop compersation的範圍

如果是current mode, 就看最大current sense的最大電壓乘1.5倍就是最大操作範圍, 但是最大不可太接近VDD, 會造成op hand room不足,

但是太小又容易補償不夠, 而且系統反應時間需要更快, 所以建議VDD/2就好了, 至於低點要從那邊開始就看ground noise決定

3.gm與rout

知道操作的range與gain之後就可以根據switch frequency決定op是那一種類型了, 因為種類繁多就不詳述

不過如果需要反應快的就選gm大的類型, 需要gain高就選cascode型的, 不過還要考慮到操作電壓VDD與製程提供的device

這部份就遇到問題再問即可

4. op內部補償

決定好DC的條件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設計op的ac部份

一般BW, 就選在switching frequency=1/2~1/10的位置

有了BW加上前面的gain, 波德圖會畫了吧....這樣補償點與方式不用我教了吧

至於補zero的位置與RC的分配方法, 要看整個系統loop 決定, 這部份考慮很多, 等遇到再問

希望這樣可以解釋關於op的設計與考量重點.....

有空再回答其它的問題

网友:
"FB的電壓希望是多少, 如果是一般就是1.25V附近, 如果是LED應用就大約是0.2V, 然後輸出如果是voltage mode, 就看slop compersation的範圍

如果是current mode, 就看最大current sense的最大電壓乘1.5倍就是最大操作範圍, 但是最大不可太接近VDD, 會造成op hand room不足,

但是太小又容易補償不夠, 而且系統反應時間需要更快, 所以建議VDD/2就好了, 至於低點要從那邊開始就看ground noise決定"

请问特殊颜色注明的部分是为什么?

网友(2009-11-11):
"FB的電壓希望是多少, 如果是一般就是1.25V附近, 如果是LED應用就大約是0.2V, 然後輸出如果是voltage mode, 就看slop compersation的範圍

如果是current mode, 就看最 ...
引用 网友D:

指的就是要把slope comp.考慮進去, 所以才會是1.5倍

网友:
这个不错。。。。只是不知驱动电流如何确定的。。。
回复 网友C:
开关管开关速度是不是有个限定然后用这个来计算呢?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做IC电路设计还是PCB版设计的呢,如果是IC方面的,希望能够有机会讨论,我是做这方面的工艺开发 ...

您好,请问这个动态latch up能详细解释下吗?我这边做一个buck上管总是击穿,但是开冒以后没有发现有烧毁的点,怀疑是latch up导致材料层穿了,但不太理解为什么SW会发生这种情况,希望能请教下。

网友E(2023-05-23):
引用 网友C:
因為你的問題有點多, 所以我針對OP的部份回答

主要設計之初,

想请教一下,内部参考电压在实际工作时波动多大合适,比如1.23v的参考电压,输出12.3v,然后现在我的内部参考波动有3mv,导致输出的纹波也随之增大,参考电压的波动是与环路稳定性有关,还是与参考电压产生的部分有关,设计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内部参考电压在实际工作时波动多大合适,比如1.23v的参考电压,输出12.3v,然后现在我的内部 ...

如果有振動的問題,  一般會先釐清是誰造成的, 所以會分別跑模擬, 先確認單獨Bandgap是否會震盪, OP用理想電源加RC當參考電位, 看震盪來源, 一般大多來自OP本身, 所以可以確認一下Phase margin是否足夠, 並且加上一點feed forward電容增加對Load transient的反應速度, 減少震盪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