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post simulation问题

楼主(2009-09-04):
请问要如何用modelsim 6.4做post simulation
身上有一个合成完的netlist、SDF档、TESTBENCH跟.db档
在start simulation会出现library找不到的信息导致原件无法读入
请问应该要怎办THX

网友:
你的设计中是否调用了参数化宏模块呢,如果有就得加入相应的库。。

楼主:
个人的netlist是用Design compiler软件合成的,也是用自己建的cell library 去合的,
Xilinx元件库并没有用,请问难道要另外自己写一个simul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