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ios II中BSP与HAL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9-09-05):
最近入手Nios II设计,但是对于BSP与HAL之间关系没有什么概念,当然知道HAL的意思,为何有时候要将HAL添加进BSP呢?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希望高人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1-07-13):
HAL 是一个 轻量级的运行环境, 当你建立工程的时候,自动建立了BSP工程,应用工程中包括所有你自己开发的程序文件,而BSP工程中有所有你用到的将自己程序和硬件系统相连的 信息,另外和你硬件系统相关的HAL驱动也在BSP工程中,
BSP工程由SOPC信息文件定义,他作用是将你的程序和硬件系统隔离开来,你软件开发的时候不用担心是否和硬件系统相符合。
而HAL是 一个硬件抽象层,NIOS项目是基于HAL的,你自己创建的工程和软件自动创建的BSP工程都是基于HAL的。
另外system.h 提供了完整的NIOS系统的软件描述。包括 基地址、外设配置、中断、外设名称等,取决于系统硬件和BSP工程属性!
二年了,如果您还在的话? 二年了,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
zych_09@163.com

网友(2012-05-09):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啊,但是有没有BSP那些版本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