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EDID 128byte/256byte/512byte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9-05):
HDMI EDID有三种:128byte, 256byte和512byte。也叫2block、4block。请问这几种EDID都有什么区别?尤其是512byte的EDID用在什么设备上面?我还没见过4block的EDID。

网友(2010-09-01):
我也想知道!我只見過256 Bytes HDMI

网友(2011-03-24):
测了很多显示器都只有2BLOCK,但认证的设备有啊。

网友(2011-09-27):
128byte是基本内容,随着信息的增多,扩展到256byte,又为了考虑对后续的扩展,所以引入了段的概念,每个Segment里面有256byte。是否支持更多段的读取均在0x7E信息中表示出来。目前仿佛只是在认证中会有对4block的读取,一般的显示设备也就支持到2Block

网友(2015-08-03):
看过好些显示器,貌似都只有128Byte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