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脚本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

楼主(2009-09-05):
小弟做前端验证,在Linux环境,仅仅使用很简单的tclmakfile
并且这些启动仿真什么的脚本别人已经写好,自己改改就可以用了

比如说以下的功能等等简单的应用
1>从启动synplify   ->  将结果拷贝到指定目录 -> 启动布局布线工具,
直到生成bit文件或者sof文件
2>从log文件根据关键字提取信息

貌似有些高手可以使用tcl写出界面,然后把仿真器自己经常操作功能或显示集成
在界面上,或者在仿真时蹦出图形界面,然后进行配置,是否需要达到这样的水平?

很多人使用perl和python,可是没有环境,我仅仅是了解了一下语法,
就没有在深入学习了。

请问各位大侠写脚本达到什么水平才好?

网友:
对于验证来讲,要学得东西很多,所以掌握其中某些就够了,如果这些东西为大多数的人使用,那就更好!
跳槽方便!

但对于tcl和makefile,来讲能用即可,即能写出简单的就可。

网友:
那是在用Tk。个人感觉那只是个方便不方便的问题,不是做脚本的根本

网友:
你的想法能写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05):
回复 网友A:

呵呵,tcl和makefile我都是知道大概意思,找个模板用,直接copy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