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时钟采分频后的时钟,后端需要做特殊处理吗

楼主(2009-09-06):
当主时钟采样分频后的时钟时,由于astro会把两个时钟当作一个clock domain来做banlance,一起做CTS。 那么分频后的时钟能满足主时钟的时序要求吗?

网友:
可以先在综合被分频的时钟,注意将分频时钟点设为stop-pins
然后综合分频时钟

网友:
我们更多的考虑的是clock的skew,对于latency,我们尽可能做小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在分频寄存器后做tree就可以了!然后将这两者做成balan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