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中Modulator的dither问题

楼主(2009-09-06):
给modulator加上dither之后,spur是没有了,但是会使低频附近的noise增大,那么dither的位数如何选择,如何加?有没有相关文献分析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这个事小数分频的PLL吗?只做过整数分频的,汗

网友A:
此为正常现象,因为"power"是"conservertive"的低频处一定会变高,然dither的选法仍有好坏之分,意指,是否增加更多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为正常现象,因为"power"是"conservertive"的低频处一定会变高,然dither的选法仍有好坏之分,意指,是否增加更多noise

是的,因为dither会有一定的功率谱形状,SDM对输入来说是直通的,所以这个功率谱会叠加到SDM的PSD上,那么一般加dither的方法改如何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modulator加上dither之后,spur是没有了,但是会使低频附近的noise增大,那么dither的位数如何选择,如何加?有没有相关文献分析这个问题的呢?

dither的位数由你要dither的频率精度决定,fref/2^n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ther的位数由你要dither的频率精度决定,fref/2^n

这只是位数,还有dither加的位置,看到过直接加在输入端的,也有使dither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和量化噪声传输函数一样的。
加入dither的方法有只是将最低位强制为1的,有通过LFSR产生随机序列数的,而且随机序列数的位数选择应该也是要考虑的吧?
加入dither后SDM的PSD也有可能会产生变化,特别是在低频附近,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个较优的方法来加入dither。

网友C:
通过仿真发现放在输入端好一点,spur会好一点,我觉得dither引起的低频噪声是不会占太主导的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仿真发现放在输入端好一点,spur会好一点,我觉得dither引起的低频噪声是不会占太主导的地位的

我仿真看到直接加在输入端的话,SDM在低频端的噪声是会抬高不少的。其效果类似PFD/CP非线性引起低频端噪声增大一样。

网友:
应该不至于比PFD,CP本身的噪声还高吧

网友(2009-11-03):
好像问题还没解决啊,呼唤高手~~

网友(2010-04-13):
谁有这方的资料啊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C:
通过仿真发现放在输入端好一点,spur会好一点,我觉得dither引起的低频噪声是不会占太主导的地位的 ...

大佬,这个dither应该怎么加啊 可以具体点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位数,还有dither加的位置,看到过直接加在输入端的,也有使dither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和量化噪声传 ...

大佬,这个dither应该怎么加啊 可以具体点说一下吗

网友(2024-05-15):
大佬dither怎么加啊?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