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版本問題

楼主(2009-09-06):
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hspice的vA vB vC vY vZ

有甚麼不同之處啊
謝謝!!

网友:
是电压表达式的定义吗,LZ说说清楚

网友:
V应该是version(版本),后面的字母和数字不知道有没有特别含义,个人粗略认为只是版本号
还请专业人士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