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80c51的data ram 是哪种类型呢

楼主(2009-09-06):
目前正在学习51的存储器架构,51的内部存储器类型一般有三种OTP, SFR, data ram。OTP显示是非易失性存储器以EEPROM,FLASH为主,SFR以6T SRAM结构为主。但我不能确定其中片上几十kB的data ram 是何种类型,不知是否DRAM?  向各位请教哦

楼主:
To  gsm7: could you tell me  what's kind of Static RAM it could be?
I think it couldn't be 6T SRAM for the large area.

网友(2009-10-30):
通常都用vendor提供的compiled memory. 大部份都是6T的. 因為不用另外收費.

网友(2010-02-05):
Aslo think so. if using general RAM, the die size is too large.  it depends the RAM ip ven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