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经典

楼主(2009-09-06):
模拟电路经典

网友:
这种东西放这里干吗,

第八章思考题
8-1.什么叫位移电流:什么叫全电流:位移电流和传导电流有什么不同?
答:麦克斯韦方程组是在一定的科学假设(位移电流,涡旋电场)的前提下,直接从库仑定律、毕奥一萨伐尔定律和法拉弟电磁感应定律三大实验定律归纳出来的,它的积分形式和微分形式是等效的。因为它们之间的过渡不需要新的物理假设和实验基础,只需采用数学手段,根据矢量分析中的高斯定理和斯托克斯定理,就可由积分形式推导出微分形式,它们描述的规律是相同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积分形式描写的是某一选定区域内电磁场整体的情况,如某一闭合回路或封闭曲面内各电磁场量<E, D, B, H, ρ, J等)之间的相互联系,它虽能适用于一般情形的电磁场,但不能直接表示某一点各电磁场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