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AM_HIGH_ADRS的问题

楼主(2009-09-07):
我现在用的是vxworks平台
cpu是powerpc的MPC8248
原来我的bootrom程序中RAM_LOW_ADRS、RAM_HIGH_ADRS分别设置的为0x00010000和0x01e00000,现在我的vxworks映像过大,修改了RAM_HIGH_ADRS的值(config.h和makefile中),结果机器会不断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楼主:
呃,解决了,在excVecInit( )之前,设置 excExtendedVectors = TRUE可以了。
另有个问题,我的vxworks映像有50多兆(可以直接down到内存的),然后压缩后有5、6兆的样子,为什么在我解压后可以放到内存下面不到30兆的空间呢?是不是有某些段没有解压到下面那段内存空间啊?
希望有人能能知道下,sigh~

网友:
1

很好很强大。。。。

逍行纪 阳神 凡人修仙传 近身保镖 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