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8版本报Lmin,Lmax,wmax,wmin错误

楼主(2009-09-07):
前段时间安装了新的软年实验结果如下:
1.VMware tool 6.5
2.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
3.hspice for linux 2008.03版本。
运行Hspice报错误如下:
**error** reference        0:p1 not found, or instance width or length does not fit into the wmax/wmin or lmax/lmin range.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1:mm39
      the channel width=   1.000E-04 and length=   1.000E-06
    the line number was       5
运用的Model为:
* update by daniel 2003/2/17 afternoon
* the v2.8  is different from v2.7 phase 1,
* this v2.8 mainly update some parts: ( Unchanged : BJT , Diode )

*model = bsim3
*NewModel =   3
*MetaSoftware Compatibility Mode
*These are BSIM3v3 Model Parameters.
有人认为是Hspice2008的不识LMIN,LMAX,但是我在另一环境 下工作正常 ,如下:
1,VMware tool 5.0
2.Redhat enterpise linux AS 4.0
3.Hspice for linux 2008.03
运行正常能过,只有如下警告:
**warning** (/home/lionx/project/public/spice_lib/EPROM05mam.txt:105)  model n1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
小可在此寻求大虾解答,谢过!!!!!!!!

*

楼主:
我的hspice版本是****** HSPICE -- A-2008.03-SP1 32-BIT (May 26 2008) linux ******

网友:
第一个情况你的L或W的数值超出了model中上下限的范围。第二个情况下通过是因为没有检查是否在范围之内。只要看给出的英文信息就能懂。

楼主:
第一种情况也出现忽略的警告。但是仿真未通过。第二种情况出现,但仿真还能通过。

网友:
有用的信息

网友(2013-04-1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我改了l和W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4-12-31):
我仿真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么?

Reference nch_25 not found, or instance width or length does not fit into the wmax/wmin or lmax/lmin range.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xavtx_tt.xtx_top.xtx.xatb_buf.xmatb3.xm1.main. The channel width=   4.500E-13 and length=   3.150E-13 .Please enter channel width  and length that do not exceed the referenced maximal area Lmax=   5.401E-06 Lmin=   2.430E-07 Wmax=   9.000E-04 Wmin=   2.430E-07

网友:
回复 网友A:

   0.315皮米的工艺呀,层主想要在原子上动刀,刻电路吗?另外,你的model name也和model文件里边的模型名不对应。瞬间觉得,自己工作这么多天,还是有长进的。

网友(2018-03-10):
有解嗎?一樣遇到了,修改L/W無效

网友:
    一般 spice model  是 u .
但有些设错  u*u
  width=   4.500E-13  => 这就是
或跟本没给 u   那W L 会超级大

wmax wmin lmax lmin 会运算以一般 20um ..可能要改 19u 就可以过 .

**warning** (/home/lionx/project/public/spice_lib/EPROM05mam.txt:105)  model n1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 一般 spice mode 会 model card
1~5u  5~10u  10~20u 会使用 nch.1 nch.2 nch.3
但是有时可能 model 没弄好或认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