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器和静态比较器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09-09-07):
动态比较器和静态比较器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哪种好?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希望那我大牛来讲讲

网友:
动态比较器速度快,功耗小,失调大,静态功耗大,失调小

网友:
另外动态比较器比较常用于sc电路中,而静态用于传统连续时间电路中

网友:
static low kick back noise
dynamic low power, high speed

网友(2010-05-01):
动态比较器速度快,功耗小,失调大
静态比较器功耗大,失调小

网友(2010-06-23):
请问如何提高它的速度呢?

网友(2010-11-10):
楼上是国米球迷啊

网友:
什么是失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是铁杆的国米球迷

网友(2010-12-27):
7楼他们说的对

网友:
学习了,再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2011-03-22):
动态比较器一般主要用在快速比较的方面,比如高速的ADC中。其主要是速度快、面积小。

网友(2012-02-10):
静态比较器用于连续时间的应用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COMSUMP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大输入差分对管的尺寸,这样可以增大电流,从而达到快速拉高或拉低……更快的得到比较结果!

网友(2024-06-06):
静态比较器 :失调小
动态比较器:速度快,功耗低,失调大

动态比较器通过对节点的寄生电容进行充放电来翻转电压,从而工作

网友(2024-09-19):
动态比较器速度快,功耗低,但是失调、回踢、时钟馈通等问题比较严重,静态比较器(连续时间比较器)因为连续导通,所以功耗高,但是没有时钟的影响,所以失调等问题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