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跑calibre LVS

楼主(2009-09-07):
跑drc却报错,错如如下;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XXXXXX.drc
error  SYN4  on   line   8   of    XXXXXX.drc -nested   unpaired, or   unterminated /*...*/style   commet.

我装的版本是2005,在REHL4上,装好后提示not qualfied 但是我觉得是个warning问题不大的。
结果载入的XXXX.drc文件编译错误如上显示。为什么啊?????
谢谢大家帮助,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这个你的报错文件不都说了问题是什么了吗?
“error  SYN4  on   line   8   of    XXXXXX.drc -nested   unpaired, or   unterminated /*...*/style   commet.”

楼主:
可是,我的drc文件是好的呀,做dracula的时候很好用
可是calibre就不行了5555555555

网友:
两个tool的DRC文件一样吗?
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哦?
calibre的rule中好像是用"//"来注释的。
反正我看见的hercules跟calibre的drc runset file就很有差别啊!

网友:
我好象也是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
你的run deck file是foundry提供的吗?是的话,那就是你的calibre version太老,foundry用的少数语法只有新版中才有。

网友(2010-08-05):
我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感觉可能是rule文件出问题了,不过目前还不知道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