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peline adc中opamp scaling

楼主(2009-09-07):
我在做opamp的scaling的时候,sampling cap,tail current,input transistor size,load cap都做了scaling,但是发现这样
仿真出来的GBW比原来的要小。我怀疑是opamp本身的输出电容还没有完全scale down,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然后,
怎样才能保证我scale down的时候,opamp 的GBW不会减小呢?
3x all.

网友:
scaling时要调整输入管尺寸的。
当然不可能完全都对称scale啦。你看看偏置和运放电流源的差距就知道了。

楼主:
我在scale down的时候,如果我把输入管也做相应的scaling,那么开环GBW就会下降的厉害。但是,如果我不把输入管scale down,
那么运放闭环的反馈系数又会比较小。无论哪一种情况,我的闭环的GBW都会下降好多。然后我又只好增大电流,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的scaling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运放闭环的反馈系数又会比较小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闭环反馈系数不是由系统结构决定的吗?

你管子scale down的同时要把米勒电容Cc也给scale down才行的啊!GBW=gm/(2pi*Cc),如果只是gm变了,GBW当然就变小了。。

网友:
不是很懂,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闭环的反馈系数又会比较小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闭环反馈系数不是由系统结构决定的吗? 你管子scale down的同时要把米勒电容Cc也给scale down才行的啊!GBW=gm/(2pi*Cc),如果只是gm变了,G ...

额,我用的是单级,没有miller cap。
不过,我现在发现原因可能是另一个,因为在hold phase的时候,运放输入电压改变比较大(从原来的Vcm变为Vcm-deltaV),导致尾电流源进入线性区,所以才没有体现出scaling的效果。

网友:
各位的讨论结果~~真是让小弟受教不少呢?

网友(2010-03-16):
来看看,也快做后面几级的了。

网友:
我在做opamp的scaling的时候,sampling cap,tail current,input transistor size,load cap都做了scaling,但是发现这样
仿真出来的GBW比原来的要小。我怀疑是opamp本身的输出电容还没有完全scale down,不知道大 ...
引用 网友B:

流水线ADC之所以可以Scaling Down,其根本原因在于建立要求逐级下降。
这就直接导致对运放的诸如开环增益、带宽等性能要求也逐级下降。
Scaling Down最终只有两个目的:一是减小功耗;二是减小面积,即降低成本。

不知楼主要求Scaling Down之后的后级的GBW要与前级一致,何故?
正确的应该是比前级小,而且前级的级分辨率越大,后级的GBW小得越多!

网友(2012-04-22):
回复 网友C:

    正准备做这部分,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