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s查看systemverilog的功能覆盖率

楼主(2009-09-07):
用sv写了一段关于功能覆盖率的一段代码。但是要看到结果好像要用urg命令,有没有用过的?请教一下
用的命令就是 vcs -sverilog *.sv ./simv
仿真过程就是如上所述 我想可能是一些选项没有加上吧 用urg命令的时候好像提示没有关于功能覆盖率的db文件 网络上有这个模板 $> vcs -Mupdate -cm line source.v $> simv -cm line $> vcs -cm_pp -cm line 但是好像是测代码覆盖率的望指教!

网友:
vcs  -sverilog -R -debug_all -ntb_opts dtm -ntb_opts rvm -assert enable_diag -assert dve   *.sv
urg -dir *.vdb *.cm

网友:
查看vcs手册就行 找compiler directive

楼主:
结贴

找到问题了
原因是vcs版本太老了,只支持.db格式的文件,。vdb文件里面是空的 用urg -dir . xxx.db就可以了
同时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

网友(2009-12-19):
功能覆盖率也可以检查吗?

网友(2012-04-13):
很是受用啊。

网友(2012-10-12):
vcs能像modelsim那样把所有testcase的功能覆盖率merge起来统计吗

网友:
urg dir -simv.vdb -format text   这个命令可以将覆盖率信息(包括功能覆盖率)转换成.txt的形式

网友(2013-07-10):
十分感谢,学到了

网友(2015-10-28):
urg -dir simv.v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