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stant-gm结构中MOS管的接法的疑问

楼主(2009-09-07):
在拉扎唯的书中,把宽长比小的MOS接成二极管形式,Vgs1=Vgs2+IR, 可我有个问题,我反过来接,公式也成立啊,但是仿真好像不行,请问是为什么?谢谢

书中的电路

书中的电路

网友:
环路没理解透啊

网友:
I answer your question.

I answer your question. Please open the attached pdf file.

楼主:
晕死,都是我发的帖子 居然现在都没有明白。应该都是正反馈,只是反馈系数大于小于1的问题吧??????希望有达人能帮个忙,说说清楚
因为发现很多人也没有明白

网友:
这种接法的问题你只要细细分析环路就明白了 ,要实现constanst gm肯定要有个负反馈环路
在,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全在同一边,很明显得不到constanst gm,你的那种接法只有正反溃,没有用,
正确的那种接法,有正反馈,有负反馈, 负反馈就是Rs电阻,总得来说应该是体现负反馈作用,不知道对不对?
自己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都是我发的帖子 居然现在都没有明白。应该都是正反馈,只是反馈系数大于小于1的问题吧??????希望有达人能帮个忙,说说清楚因为发现很多人也没有明白

一年过去了 楼主还在问同一个问题  图1 相位上是正反馈,由于LG<1,其实就是负反馈
图2 LG>1

网友(2010-04-19):
wer your question. Please open the attached pdf file

网友:
一年过去了 楼主还在问同一个问题  图1 相位上是正反馈,由于LG1

引用 网友A:

正解,此帖可关闭了!

网友:
反正就是一种解法是正反馈,另一种就是负反馈,就是这样了!

网友:
I answer your question. Please open the attached pdf fil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回答真是垃圾

网友(2010-10-26):
图一 负反馈 逆时针方向计算环路增益。 (1/gmn)/[(1/gmp)+Rs] 可以合理的认为是一个小于1的值。
图二 正反馈 顺时针方向计算环路增益  gmn*[(1/gmn)+Rs] 是一个大于1 的值 不稳定。

网友:
我是初學者,沒有經驗,謝謝大大提供資訊,網路分享,迅速吸收,受用無窮

网友:
顶起这个贴,楼主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