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cx25836的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9-09-08):
现在我做的板子用芯片cx25836解cvbs图像,pal制式,分辨率720*576,目前已经解出视频图像了,但是从逻辑分析仪看只有Y分量有变化,但是Cb和Cr分量基本是0x80即十进制128,这样按照YCbCr转RGB图像出来的结果只有黑白图像,没有彩色信号。是不是cx25836的配置寄存器我哪里没有配置对啊?还是我电路上存在缺陷?我的电路就是按照手册里推荐的电路搭的,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还请用过25836的高手指点一下我,万分感谢!!!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寄存器配置的问题,你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你配成分量输入了!

网友(2010-01-19):
楼主的板子用在什么地方?怎么不用SAA7113之类?

网友:
SAA7113H之类的设置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