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40系列 DC/DC 电源大负载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9-09-08):
系统12V供电,在板子上通过TPS40190将12V转3.3V @ 10A,再通过TPS40009(两片)将产生的3.3V转1.8V @ 6A 和 1.0V @ 8A。
系统为一个Virtex5芯片供电,10层PCB,电源层和地层设计良好。

1、上电不下载bit文件时,所有电压轨正常;
2、下载bit了文件对外部电路进行低速操作时,长时间电压轨也正常;
3、当下载bit文件中包含DDR2接口逻辑时,表现为不稳定,工作1分钟到数分钟后FPGA不再正常工作,JTAG链无法访问,观察12V稳压电源发现供电电流在不工作时突然下降了0.2安培(即突然下降约2.4W功耗),估计此时这几个电源轨电压应该不正常,不过还没有及时测量电压,怕对FPGA有影响就马上断电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断电后发现三个DC/DC电源都比较热(估计40多度),PCB板电源层的区域也比较热。

这三个DC/DC芯片之前在另外一个PCB板上应用过,能够达到预期供电需要,大负载时DC/DC电源电路和PCB板都没有明显的温度升高现象;此次使用仅仅更改了很少的被动元件(通过TPS40K软件计算的),不过现在看来该电路存在问题,可能性如下:

1、芯片/被动元件顺坏,或者焊接不良
2、我更换了部分电容/电感值以利于BOM购买,有可能导致PM不够?

现在应该如何对这该PCB板的供电电路进行调试?

楼主:
调试发现是1.8V的DC/DC电路有问题,当1.8V的负载增加时电压下降,进一步增加负载1.8V输出可以降低到0.5V左右,并且该电源轨的电路开始发热,估计此时电流变大了。

后来发现另外一个块备用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PCB,同一批次焊接),说明该问题不是设计问题,原PCB的问题可能是焊接或者元器件的问题。

但是TPS40009的外围电路不是很复杂,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认为TPS40009本身没有损坏,那么最有可能是大电感的问题,反馈回路的电阻电容的问题,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如果没有太好的方法,我只能把周边所有器件都焊下来换新的上去,但我感觉不是很必要。

大家请出出主意。

网友:
系统12V供电,在板子上通过TPS40190将12V转3.3V @ 10A,再通过TPS40009(两片)将产生的3.3V转1.8V @ 6A 和 1.0V @ 8A。 你采用一块芯片直接将12V转到1.8V @ 6A 和 1.0V @ 8A。试试看 按照你的方法,你在将产生的3.3V转1.8V @ 6A 和 1.0V @ 8A 的这个过程 其实你的电源效率低!输入:P=3.3*10=33W 输出=1.8*6 P=1.0*8 效率很低?所以可能导致热量大!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试发现是1.8V的DC/DC电路有问题,当1.8V的负载增加时电压下降,进一步增加负载1.8V输出可以降低到0.5V左右,并且该电源轨的电路开始发热,估计此时电流变大了。 后来发现另外一个块备用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 ...

电路结构就是这样的,呵呵,3.3V我要用呢。整个板子要用多条电源轨,不是仅仅用1.8V和1.0V的,而且10A/6A也是设计的供电能力,不是实际电流的大小。设计值肯定要超过实际需要的电流,肯定不能拿那个来算效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结构就是这样的,呵呵,3.3V我要用呢。整个板子要用多条电源轨,不是仅仅用1.8V和1.0V的,而且10A/6A也是设计的供电能力,不是实际电流的大小。设计值肯定要超过实际需要的电流,肯定不能拿那个来算效率啊。 ...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有没有震荡?我想与其在这里猜测,不如多收集点测试数据,这样就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2009-11-17):
大家说的好全面啊!

网友:
DDR2操作时1.8V电流突增,可能原因:
1、过流保护;
2、电源小信号稳定,大信号情况下不稳或稳定时间过长;

建议:
首先,将过流设置点设大些(增大TPS40009的RLIM)看看,排除过流保护的可能;然后在判断大信号环境下控制回路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2010-08-22):
云水间,很好

网友(2010-10-23):
可是够复杂的啊

网友(2014-06-10):
不错,一直在找那,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