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开关电源

楼主(2009-09-08):
兄弟想用单片机作一个开关电源, 负载电流不大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 可行吗?

网友A:
应该不困难吧?你用外置的mos开关,对不?

单片机上应该有adc,可以用来做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还有,基准电压源?

其它的应该都差不多吧,只不过连续的信号变成离散的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个公司曾经用DSP作开关电源,结果做了4年就做不下去了,我想你可以先从低速的开始做,然后再逐渐的把速度变快。
创意很不错,这方面我不太懂,期待你的进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刚实际做了一个3.6V到5V升压的可以驱动十几毫安的电流, 用的是AVR的单片机, 初看起来没啥问题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
有别的进展我再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困难吧?你用外置的mos开关,对不?单片机上应该有adc,可以用来做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还有,基准电压源?其它的应该都差不多吧,只不过连续的信号变成离散的了。。

我就用的2n3904, 呵呵 基准用的单片机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困难吧?你用外置的mos开关,对不?单片机上应该有adc,可以用来做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还有,基准电压源?其它的应该都差不多吧,只不过连续的信号变成离散的了。。

是的因为采样有间隔,间隔还不小 所以响应不会很快, 只能对付简单的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刚实际做了一个3.6V到5V升压的可以驱动十几毫安的电流, 用的是AVR的单片机, 初看起来没啥问题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有别的进展我再汇报!

Good!

网友:
應該只能小電流做做, MCU做PWM controller難點應該是反饋的采樣, 現在的很多使用場合都是需要OVP,OCP的, 這些都對實時性要求很高, 反應速率和編程會是難點

网友B:
单片机做的话 主要是速度限制

AD速度有限 再加上浮点运算  duty的刷新频率很是问题 怕是几k都难做到

如果再加上电流检测的问题就更难了
电流检测怎么做?
速度能跟上?

网友C:
楼上说的在理,速度是个瓶颈,很难有办法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做的话 主要是速度限制AD速度有限 再加上浮点运算  duty的刷新频率很是问题 怕是几k都难做到如果再加上电流检测的问题就更难了电流检测怎么做?速度能跟上?

不一定非要浮点运算吧 我用的整数  duty cycle刷新可以做到几十k , 即使是这样也确实速度跟不上, 表现在负载变化时的电压波动很大,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了齐纳二极管限压, 和稍微大点的电容做缓冲。 当然前提都是负载电流较小, 就是驱动些CMOS门电路, 所以问题不大。 当然, 和专门得dc-dc芯片是没办法比了,就是一个便宜的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 电流检测没有作, 糊弄过去了。。

网友:
主要是PWM精度和control loop的bandwidth问题。开关频率低还可以,高了output很难稳定

网友:
只用FPGA做过,单片机只能做速度低了,响应慢的。数字控制要注意PWM的精度不要低于AD的精度,不然会产生极限环振荡。另外,AD的优先级貌似要很高,否则传递函数就没法保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在理,速度是个瓶颈,很难有办法突破。

普通的单片机,速度都可能不会太高吧?
如果可以通过新的算法实现调制而不刻意追求高速度,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