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看这个题

楼主(2009-09-08):
麻烦各位看看这个题

网友:
我觉得都可以。没有工作点不对的问题。

网友:
认为B图好

网友:
A图工作时,潜在静态工作点导致系统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晕死又是这道题当然是B图了 A图有明显的缺陷 静态工作点不对

晕死
当然是A图了
B图有明显的错误!!输出pmos管工作点不对

网友:
基本上 A 較好
B's bias volatge 較容易將 input pair 壓死
尤其在 light load 時

网友:
我觉得这道题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DC工作点对不对,因为这里输出级只有一只MOS,所以不存在系统失调误差的麻烦. 相反,关键应该在于第一级输出摆幅对输出驱动能力的影响. 据此很明显可以看出,A图中的设计更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