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2009-09-08):
请问我使用switched-cap方法来放大输入电压,如附图。
我输入很小的弦波(ex : 2mv)可以放大100倍,但是我用Hspice看输出端的FFT,谐波却很大(-70dB左右),请问需要改善什么让谐波变小?

(ps: fs=200kHz, OPA gain > 90dB)

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

输出FFT

输出FFT

楼主:
请问是跟charge injection有关系吗?

网友:
采样电容用的是10PF,和采样电容相关的开关的宽长比,比较大,反馈电容太小了,这样反馈电容受开关的非线性和寄生效应的非线性影响显著

楼主:
我把0.1pf增加到0.25pf,但是效果有限,
请问是运放的问题吗?

网友A:
i think your OPA gain is designed too large

网友:
将采样开关用自举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think your OPA gain is designed too large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