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约束问题

楼主(2009-09-08):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添加DC的约束才不至于后面出现violation,还有就是如何通过查表找出延迟信息。

网友:
举个例子,比如你设置面积约束,你设置为0,那后面出现的肯定是violation,因为你综合后的面积不可能是0,你看一下那个约束文件的report,那里有实际综合完毕的面积,比如120.1这是我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时只要你去改前的面积约束,改为>=120.1,就不会出现violation提示了。其他的约束也一样,只要你约束比较宽松,肯定都能met,但是我们要的最优化的结果,所以要找到一个平衡临界点。(这只是我的一点经验,希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