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arm926的dhbl信号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9-08):
就是DAHB端口上的DHBL信号,我知道它是用来指示arm当前读/写的是数据总线的哪一部分的,但是我看了很多AHB SLAVE的例子,发现他们在判断当前读/写的位置时都没用到DHBL信号,而是根据hsize和haddr[1:0]来判断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ARM926, 有空一起讨论讨论

你说的那个信号, 是根据你bigendxxx信号确定是 大段还是小段的
然后, DHBL 确定是哪个byte先出。

一般就先确定是小段, 然后这个信号就可以不用连接amba 总线上了, 要不你的处理你的 data_out[31:0]信号

ttxz2009@hotmail.com

网友:
7

楼主真好。。。不错。。。。

九鼎记 斗罗大陆 斗破苍穹 九鼎记最新章节 斗罗大陆最新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信号, 是根据你bigendxxx信号确定是 大段还是小段的然后, DHBL 确定是哪个byte先出。 一般就先确定是小段, 然后这个信号就可以不用连接amba 总线上了, 要不你的处理你的 data_out[31:0]信号 ...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麻烦再给我说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