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compiler 2007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08):
建库和import design都没问题,到floorplan时 initiial floorplan软件就退出,没有任何提示,还出现core.****文件,表示软件崩溃了,哪位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
看来你比我的还好点,我到import design 就会出问题了,根本就没法在进行floorplan!

网友:
先问问,你工具正版不?
其次,看看库和导网表有没有error

网友:
应该是你在导入设计的时候还是有问题的,可能不是error,但是有的警告也可能会出问题的!所以你还是好好看一下log吧

网友:
这个我也正在纳闷啊

这个我也正在纳闷啊

楼主(2009-10-10):
已经解决了,是linux系统问题,用64bit系统就OK了,原因是缺了X11R6下的某些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