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中LVS问题

楼主(2009-09-08):
calibre中为什么利用RVE,click error 的net 时:出现如下query Results窗口:layout database query commands are disabled due to missing phdb database。 missing phdb database对LVS结果有没有影响?且在layout viewer(virtuoso)里看不到error的地方。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将你以前建立的svdb文件夹全删掉,重新做一次。

楼主:
谢谢你!我试过了,可还是解决。
有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还是不行吗?
我删掉了一遍就可以了呢。
还有是不是你calibre license的问题啊。我记得好像我有遇到,当同时run 两个calibre的terminal,有一个就被block住了,不能保存这个phb信息。
我也只是猜测。具体的不太清楚了哈

网友: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你的LVS的规则文件,